跑线问题

楼主(2009-03-08):
键盘鼠标附近有一个000的电阻,些电阻应为线路中的保险电阻,可是用二级管档测量000与跳线第二针(中间针脚)脚时鸣蜂器不响。

网友:
保险电阻一般为电压输入的...

网友:
2楼的 说清楚点

网友:
那个是保险电阻,一般跟USB供电脚相连的,,,是起保险用 的。。。

网友(2009-06-08):
为了防止USB设备电路过大烧坏,一般在usb接口附近都有保险电阻

网友:
保險電阻一般都比較大,和一般電阻很容易區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