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无时钟 无复位 无核心电压

楼主(2009-03-08):
我是新手,我有一块硕泰克SL-85DR3-C的主板,诊断卡不跳码,CPU假负载上面无时钟,无复位,无核心电压,要从哪里入手去查啊?搞了几天也没摸明白要从哪里入手.

网友:
先修供电。供电搞定了再修别的。

网友:
北桥内存有没供电

网友:
先把供电搞定

网友:
新手区先看看

网友(2009-04-12):
把显卡先插了
应该是1。5V供电没有

网友:
先修CPU供电

网友:
对,先查电源

网友:
先查供电电路

网友:
没有核心电压哪里来的复位和时钟,先把供电修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