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BGL-VM特殊现象

楼主(2009-03-08):
这主板是客户留下来的,内存槽已经烧了一个槽了,我用刀片把烧的部分清除了,确定没有短路,还有很多电容炮了,我全更换新的上去了,现在能正常使用,但是有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就是开机的时候跑08,关机再开就可以跑码正常工作了,要不就按重启键才能跑码正常工作,大家有没有见过这样的现象啊?

网友:
老大们怎么都没有回复啊,这种故障怎么去处理呢,

网友:
查查北桥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是不还是内存供电的管子性能不良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各处供电都正常。

网友:
内存槽已经烧了一个槽,下了就好了

网友:
内存供电是正常的,我量过了,08的时候也是同样电压,北桥时钟芯片有点发热,但不是很烫

网友(2009-08-15):
你电容有的换的不好·· 重新换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