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无声音

楼主(2009-03-08):
一块杂牌板子没有声音,请问高手怎么办.说下思路

网友:
遇到这样的情况,我都是将板子上的声卡屏蔽掉,再加一块卡了事。(一块二手的声卡才多少钱,这也算是微创维修吧,哈哈,我这个人比较懒,可能因为这个原因,技术老是上不去,跑题了不要怪我)

网友(2010-06-05):
我见得大多是,主板上的音频跳线没跳,弄两个跳线帽跳上就好了

网友:
说的不清,能不能检测到声卡

网友:
同意3楼的。仔细检查下跳线,有的品牌机的是不一样的

网友:
你先从软件查看一下  是否驱动不对
在测试一下声卡的工作条件
跟换一个声卡芯片
先看一下声音跳线是否没跳

网友:
楼主说的不够具体,也只能知道个大概思路。先软后硬喽。

网友:
驱动装上没。。再是前置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