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装系统重启一例(透彻分析)

楼主(2009-03-08):
一片七彩虹主板,装系统进行到百分之75就立马重启!
  检测:测试三大核心供电的电压分别为:CPUVCC:1.45V   内存VCC2.51v  VDD1.25V  系统管理总线3.3V   六条时钟电压分别为0.45V    表面测试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就是装系统会重启!
  分析:肯定是哪里供电不正常,导致运行大的文件,在进行数据交换时,电压不足,出现重启!就是按照这个思绪,一步一步在仔细查,果然在查到内存供电管时,发现是3055的MOS,想都没想,直接换了一个11N06L上去。哈,好了终于见到久违的桌面。嘀嘀,进系统了!
   经验:这个案例是个典型,MOS性能不良,你说它坏了吗,它没坏,你说它坏了,它确实坏了(不良)在运行大型文件(数据交换)就因自身内部逻辑电路性能不良,导致供电不足,从而达不到此板供电需求!
   维修心态:稍安勿躁!
   维修思路:认真细心,多思,多举!
  紧急处理:确认范围之内的事物,然后扩大范围之外的事物,否则故障无法修复!!
   ⒈加强拓展思维 ⒉加强前后联想贯通 ⒊加强经验积累     ⒋理清一个完整思路.⒌保持一颗平静的心态

网友:
我前几天在恢复一块杂牌845GV主板的系统的时候不成功,总是在50%左右断电,考虑到此板是新的,使用替换法最后替换到电源时问题解决了。

芯片级维修有时候根本到不了这个层次问题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也得注意。

网友:
细心罢了!

网友:
要不有相同类型的主板在直接对比 速度应该更快吧

网友(2010-04-08):
维修就是要胆大心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