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7N8X开机困难,有时F8,进XP后关机重启

楼主(2009-03-08):
此板芯片组为NF2,开机芯片为ASB100,462CPU座
故障现像:开机经常要触发N次才开机,有时开机诊断卡跑F8(像是不过内存的样子),有时候偶尔能进系统,在系统中使用正常,但关机会自动重启
维修动作:ASB100已换过N次(是否换OK未知,但现像一直未变),量测中发现跳帽上电压只有1。5V(是否正常未知),跳帽附近一个三极管和一个稳压均已换过:另与电源14肢相连的三极管也已换过,这个三极管上电压大约都在5V左右,到此为止无思路了,求高手指点下方向

此板最后仍然是换ASB100才好的,可怜我换了那么多ASB100,居然都是坏的,额,

网友:
额,怎么没人回事,是我写得不够详细吗???是不是仍然是ASB100的问题咧,这种跟南桥和I/O有关系吗?

网友:
话说,修主板到现在,ASUS的扳子修了不少,A7N8X, NF2还没修到过

网友:
遇到同样问题,等待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