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CPU,CPU供电短路,不加阻值正常

楼主(2009-03-08):
加CPU,CPU供电短路,不加阻值正常,可以可以肯定CPU是好的,有时候还能跑数,但不过内存,我就晕了,怎么会这样子呢?

网友:
没人,自己顶,要不沉了

网友:
加了CPU测阻值是比较小,正常的,

网友:
cpu主供电电路,以及北桥是否运作正常,以上两点为主要测试点

网友:
不知你是什么型号的主板?加上CPU有时行的话,可以考虑I/O问题看看有没有虚焊现象.实在不行换!也有可能是桥的问题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