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HF-769A冠捷代工,不可调画面倾斜

楼主(2009-03-08):
联想HF-769A冠捷代工,前两天换了高压包.试了一天机一切正常,客户取走后,用了两天,抱来说,画面左右倾斜,在OSD菜单里调整倾斜从0调到100都无任何反应,是什么问题
联想

网友:
一般哪几个件

网友:
你修机器时,忘了把那调整旋转的电路插头插上了,一般都是这里的问题,这个电路出故障的少

网友:
都插好了的,前两天取走时都是正常的.客户还用了两天,才出现的

网友:
那就刷BIOS试试喽!
这个电路的问题出得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