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我的电源突然不能用了...

楼主(2009-03-08):
昨天晚上好上.今天怎么也不行了..
我短接了:14针和黑线.只听到吱一声.没有任何反应..风扇不转.
我在不短接14针和黑线时.我测绿线有:4V电压.
我测紫线有5V SB

网友:
看输出电容和整流管是否有问题.有吱一声可能是输出级漏电.

网友:
莫哭,估计问题不大,用表测下集成芯片各脚的电压值。
如果电源用了一年以上,可以把几路输出的电解电容换掉。

网友:
我昨天修的一块电源,绿、紫电压都正常,正看低压部分时,突然发现开关管碎了,拆开一看2个13007,一个碎了,一个击穿,旁边电阻也黑了。

你这个也可能有这种情况。

网友:
谢谢..问题已解决/原来是这样的..
是输出滤波不良的原因/.
我把输出级电容换了就OK..\
也没有吱吱声了...
好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