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请高手驾临指点一二(谢过先)

楼主(2009-03-08):
ACER本本无显示输出故障,经测得主板几个主工作点电压正常,即:CPU,内存,独显,其中时钟振频也正常,外显示输出端直接接个显屏也无输出信号,特请高手指点,想知道如何有效得知道是否是显卡或南北桥故障,因为我这边由于规模原因没有足够条件说直接换机测试屏或显卡故障。
cpu
显卡

网友:
诊断卡也没有一个????电压正常的话并不代表各部件有工作,另外,显卡是集还是独啊?

网友:
没得工具是要多化很多时间,该买的就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