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装上驱动后就黑屏

楼主(2009-03-08):
一个 ATI的 显卡,不 装显卡驱动可以正常使用,但 装上驱动后就黑屏?????

网友:
换个驱动试试看。

网友:
先查显卡的供电,另外,要看一下显卡的核心和PCB上有无掉件。

网友:
显卡和主板型号???

网友(2010-07-04):
看那个接口金手指上的耦合电容有没掉件 。。那个东西不小心磕到就掉了

网友:
换个驱动试下,还有显卡的BIOS损坏也会有这样的现象

网友:
有可能是驱动不对应。在哪里弄的驱动。

网友:
还是看显卡芯片是不是有问题,我碰过这显像,是显卡芯片边角有几个点空焊,加焊就好了的

网友:
建议换驱动试试,我遇到过sis集显这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