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290G按开机键没反应,按NOVO可以点亮

楼主(2009-03-08):
一台联想昭阳E290G笔记本按开机键开不了机,按NOVO键可以点亮,再按Q键退出进系统一切正常。排除开关的问题,按开机键是PC87541V-VPC第2脚有低电平,4脚3.3V没被拉低。刚开始按NOVO屏黑屏,无背光。换PC875414V-VPC后背光正常了,但按开机键还是没有反应。今天早上无意中按开关又开起了一次,再按就不行了。

网友:
KBC吧?这个修过几台!

网友:
KBC已换还是一样

网友:
刚才又发现一个问题,进系统后一过进度条屏就不显示了。外接显示器正常,切换也不行。一切换外显黑一下又显示出来了。屏没有反应的

网友:
有没有体眠开关的,有的话注意一下。

网友:
休眠开关也是正常的

网友:
你说排除开关了,你有没有换过开关试啊?我以前修过一台就是开关问题哦

网友:
楼主,给个下文撒,没有结果啊?

网友:
可能是板载显卡问题吧

网友:
这个问题以解决,确实是休眠开关的问题。感谢楼上各位的回复!就是休眠开关那里有点漏电,量电压只有1.2V清理干净后电压是3.3V,现在按开关,百试不爽。哈哈!

网友:
换PC875414V-VPC后背光正常了
这个芯片没带程序吗?

网友:
不会说休眠开关导致开不了机是不是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