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看下这个主板

楼主(2009-03-08):
内存 显卡 供电都正常 应该查什么地方啊 不跑码 —— ——

网友:
这种杂牌主板晶针容易特性不量 用手摸下 或把南桥用风枪烤下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
查CPU供电!

网友:
查下晶振起振了吗

网友:
检查U座,北桥是否空焊
刷JBIOS
换IO…………………………

这些都是最基本的

网友:
不跑码 就是开机无显 主要去测量下一些主要的信号有没有起来
测量下南桥晶振有没有电压 CPU旁边的电压 还有就是看下你的那些供电电压有没有都进来

网友:
还是看供电组是否正常。

网友:
这板一般BIOS接触不良多,你的内存和桥供电正常的话,把BIOS下来刮下接触面再装上去应该就好了,直接焊上也行,这板还容易坏CPU供电,但看你测的电压OK,7500的电源IC

网友:
CPU有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