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板点亮,但无法通过自检的问题(RJ45两灯一通电就亮)

楼主(2009-03-08):
关于主板点亮,但无法通过自检的问题(RJ45两灯一通电就亮)

因为我是昨天刚注册的,但之间我已经在深度发了一帖了。。如果只把我的发言复制过来,可能大家看起来会觉得有些怪怪的

因此我把帖子地址给大家一下,大家凑合着看看?(我知道这个论坛不错,因此昨天注册,今天就赶忙来发帖了。。。因为注册一小时内不能发帖。。)

我也看过论坛中的一些帖子了,决定再发此帖!麻烦各位大虾出口相救!

这是地址:http://os.deepin.org/read-htm-tid-1045721.html

见谅,用链接的方式!!

网友:
如果您们觉得麻烦,你请看1楼和16楼的就行了吧!当然了,如果有时间的话,呵呵……

网友:
回楼主,如你用的是原装CPU风扇的话,那么恭喜你CPU座子虚焊了.

网友:
CPU座子虚焊了,我有这样一块主板,是同样的故障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啊!我的是赛扬的E430单核的,盒装!!

你怎么能肯定是座子虚悍了?

对了,我的风扇,最近一两个月突然很响!比较正常的话,好像在2900以上/每分钟,但是有时差不多才800圈/分钟,好像是缺润滑油!!但是我没去买,将就着用了!!

那CPU虚悍,自己能修得好吗?(我有电烙铁,自己也在电脑城做过一个月的深造,电烙铁,应该还算会用吧?不知道我自己是否能修好呢?因为寄到电脑城很麻烦!!我自己目前还有一台HP可以上,因此不太急。。。但是早修好些,我就能用里面的Linux了,最近需要用。。。

希望楼上的两位大虾给些建议!!

网友:
我拍几张照。。其中两张是RJ45接口的。。亮的那张,是我一接上电,两个就都亮了!拨掉电,就灭了(废话)。。。但我还是不知道“虚焊”是指在哪里。。。麻烦大虾把图片注明一下上传上来?

另外,如果是CPU座虚焊,为什么显示器好像没反应?难道显示器要显示,也需要CPU给它“指令”之类的?那RJ45这两个灯为什么会亮呢?难道是“初始化”未完成?

网友:
我以前修过一例这样的板,你试把网卡芯片除下,看看能不能行。我的更换网卡芯片之后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卡是集成的啊,怎么拆芯片?

网友:
你不会连这点常识都不懂吧,网卡虽是集成的,但也有其芯片啊,你在主板上看一下,挺大的那个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好意思。。。我感觉很难啊?会不会很危险?
快迟到了。我刚刚在深度又加了一些图片,大家从这个链接看一下?

http://os.deepin.org/read.php?tid=1045721&page=1&toread=1

网友:
不知道哪个是网卡芯片的话,一般网卡旁边连接个25MHZ的晶振,找到那个就能找到网卡

网友:
3、4、7楼的大虾啊!你们什么时候才能看到我的帖子?
(我级别不够?不能发短消息?。。。)

特别是7楼的,你能很肯定吗?我很想拆一下网卡的芯片啊。。但是感觉有难度!而且,万一不行。。那经销商可能也不给我保修了。。唉。。。困惑啊!!3、4、7楼的大虾啊!你们什么时候才能看到我的帖子?
(我级别不够?不能发短消息?。。。)

特别是7楼的,你能很肯定吗?我很想拆一下网卡的芯片啊。。但是感觉有难度!而且,万一不行。。那经销商可能也不给我保修了。。唉。。。困惑啊!!

网友:
我中午截了一些图。。但没来得及发。。。

网友:
CPU上面:

好像CPU上面有一小块“黑块”,可能叫“淡黄块”比较好,因为似乎是淡黄色的。。。难道CPU挂了?会不会?大家遇到过CPU挂了的吗?LGA775的?(这个上面是“平平的”。。不知道会不会很容易“挂”?

网友:
百分之80的可能性是座空了
昨天刚修了一块BGA一加就好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我只有电烙铁,修复CPU座,能完成吗?还是要什么BGA设备之类的?我是菜鸟,请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