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04fp闪黑,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9-03-08):
来的时候是指示灯闪。我换了几个电容。开机看,还是一闪就黑了。指示灯不黑 请教高手
DELL

网友:
是三星代工的机器

网友:
如果指示灯指示正常,可以开关机,那么最好还是仔细看一看有没有暗的图像,如果有 那要查一下背光电路

网友:
我认为是高压板的问题居多!

网友:
在确定灯管好时,这个问题就出在高压电路上,可以换通用的高压板

网友:
算了。我还是接高压板。只是想学习多一知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