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板反复重启故障

楼主(2009-03-08):
WINfast  NF3250K8AA/NF3250GK8AA主板。因CPU针脚爆断。造成主板无法开机。
爆的脚位为地线。换新CPU后主板过C1 听到正常启动蜂鸣声后,显示器出现显卡BIOS信息。之后主板重新启动。反复这样。出现显卡BIOS信息后键盘指示灯不亮就重新启动。换I/O故障不变。
供电都正常。想刷BIOS,一时找不到该主板BIOS。
请教下大家应该往那里查。

网友:
全都找一遍 供电 时钟 PG 复位 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