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家786DF行副问题

楼主(2009-03-08):
一台美格梦想家的786DF行副太宽。调整行副有反应的。但还是太宽。换过TIP122还是一样。整校电容都换过也还是一样。阻尼二极管换过也一样。TIP122温度较高。但不知道哪里问题。请教一下。

网友:
测二次电压是不是太高了,包包有问题都有可能导致二次电源升高。

网友:
和行幅调整管并联的那个电容看有没有问题,再就是行下阻尼二极管看坏没坏

网友:
S校正电容查过没有。。。。。。。

网友:
断开行幅管.看行幅能否缩到正常小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