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问题

楼主(2009-03-08):
INTELd845gebv2/d845pesv主板不加电.强行加电.诊断卡不跑,复位灯长亮.我测了南桥晶振.对地有1.1v电压.正常吗?
对地电阻是多少?
我在线等QQ78847688

网友:
应该是不对的 我刚查了下 是我们厂的一个机种 输入给ESB2的电压是3.3V
你量下南桥的电压是否正常 它的信号输出点是不是正常。
DEBUG不跑是你板子都没有开起来,我建议你看下电压有没有给进来,不过你先清下CMOS 看可以不。

网友:
你先看看其它工作条件正常不,再打晶振旁的电容换了看看

网友:
对地电阻一般在500-800

网友:
2楼的.你有主板的BIOS吗?我想刷一 下
还有南桥电压有几个呀 有1.8  3.3   还有5V的
信号输出点怎么测啊?我没有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