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海尔W66的主板图纸独立显卡7300

楼主(2009-03-08):
求海尔W66的主板图纸独立显卡7300。

网友:
这芯片发热量太大。坏的很多

网友:
是啊。所以求个图纸。老大们帮帮忙

网友(2009-10-16):
谁有W66 主板编号M211,显卡7300的图纸吗?我的换了显卡,还是外接正常,但笔记本显示屏没反应,量测屏上的3.3V供电没有,信号电压有一组没有,高压板上电压为19V,  2.7V,   0.7V,  1.0V,  不知道是否正常?

网友:
修改
有W66 主板编号N211,显卡7300的图纸吗?我的换了显卡,还是外接正常,但笔记本显示屏没反应,量测屏上的3.3V供电没有,信号电压有一组没有,高压板上电压为19V,  2.7V,   0.7V,  1.0V,  不知道是否正常?

网友:
不对  后面那两个  应该是3.3   5

网友(2010-03-18):
直接换显卡 我这个就直接换了就好 可是 认不到声卡 网卡自动连接 换个难桥键盘又用不了了 郁闷可能是桥做多了搞得主办有问题了

网友:
看看有没有掉件的情况,或者电阻移位。

网友:
LZ 你主板的板号如果是N211的话去这里下,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2448&highlight=n211

网友:
楼主图纸这里才能下,那些都是要很高权限的,还不如不上传,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ght=%BA%A3%B6%FBW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