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下编程器刷显卡bios的问题

楼主(2009-03-08):
首先我想刷显卡的bios,但编程器是周力功的90B,是不是它有很多显卡的bios芯片都没有呀!请问大家是用是吗牌子的,什么价位?谢谢!

网友:
我用U3000的,都有很多显卡上的BIOS芯片都不支持了,主板基本都支持,平时修显卡都会拆些支持的放那。。呵呵

网友:
有时候升级一下编程器的软件就可以支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