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4200花屏(已修好)

楼主(2009-03-08):
这是我通过在基地学习后修好的第一块显卡,谢谢新诚达版主和各位的解答!也谢谢那些把自己维修经验无私奉献的朋友!更要谢谢我们的基地!!
一块V星4200花屏,显存加焊后还一样,测试结果如下
Tested from 0 MB to 64 MB.
LANE E_BANK0 ERRORS
------------ ----------------
FBA[31: 0] 0
FBB[31: 0] 8522339
FBC[31: 0] 0
FBD[31: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B16 B17 B18 B19 B20 B21 B22 B23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8522339
Unknown Error Count: 0
ADDRESS EXPECTED ACTUAL REREAD1 REREAD2 REREAD3 TYPE P L E I ROW COL BO
-------- -------- -------- -------- -------- -------- ----- - - - - ---- --- --
各位帮忙看下,是那颗坏了
维修经验
显卡

网友:
你用MATS4.78测试一下,再看结果
应该是第二个图片的最下面的一颗,最好用短接法测试一下

网友:
MATS4.78测试如下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0 0
FBB[31: 0] 0 8545141 0
FBC[31: 0] 0 0 0
FBD[31: 0]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B16 B17 B18 B19 B20 B21 B22 B23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8545141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B16 6374644 0 0
B17 6368370 0 0
B18 6374140 0 0
B19 6368027 0 0
B20 6374308 0 0
B21 6368541 0 0
B22 6374108 0 0
B23 6367590 0 0
ADDRESS EXPECTED ACTUAL REREAD1 REREAD2 FAILBITS TYPE P L E I ROW COL BO
-------- -------- -------- -------- -------- -------- ----- - - - - ---- --- --

网友:
花屏状态:

网友:
那就用短接法测试正面的最后一颗显存看一下显存位置

网友:
位置已确定
正。背面对应为一组,是B组吗?如果是,请问是那一面的?

网友:
小菜菜鸟
我已经说的很清楚!自己想

网友:
我把B组的加焊了,测试通过了,可是进系统就黑屏,老大,指点下吧
Tested from 0 MB to 64 MB.
LANE E_BANK0 ERRORS
------------ ----------------
FBA[31: 0] 0
FBB[31: 0] 0
FBC[31: 0] 0
FBD[31: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None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0
Unknown Error Count: 0
No errors logged.

网友:
重装系统和驱动了!!!要是还黑屏,再用MATS测试,看有没有没有焊好的,再就是检查电容,电压,温度看有没有不正常的!!!

网友:
已经好了,可能是硬件不兼容,换了快主板,OK了、!
随便秀一下我的 超级 热风枪

网友:
这是什么风枪呀,就是一电吹风吧,还是经过DIY的风枪呀??还是一喷火枪呀!!

网友:
就是自己拿电吹风改的,有高低温两个档

网友:
换主板好了?那你换别的主板一个也不花屏吗?不解!

网友:
可能是原来的主板AGP供电不良,我用了快新显卡,一样进系统无显

网友:
请问:新诚达
短接法测试显存好坏的方法是怎么搞的 ?????????????????

网友:
搞到最后是不兼容?莫不是走了弯路了吧?

网友:
小菜菜鸟
还是要买把风枪才行,这个噪声很大。

网友:
小菜菜鸟
换AGP槽旁边的电解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2009-04-28):
真行呀, 动手很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