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EM865主板不能开机

楼主(2009-03-08):
能启动,4位测试卡代码为FFFF,cpu供电全无,内存供电不正常.AGP,PCI 5V、12V、3.3V正常时钟和复位不正常,IO67脚一直有3.32V,68脚为0.1V开机是有电压跳变,上升到4.6V左右下降回0.1V。。以上数据是空载(没上CPU)时测得.求论坛上的好友帮忙!
今天从好友那里得知,打开北桥的散热片,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北桥上的电容,结果发现有两只是0的..
北桥挂了吗,没得修了...

网友:
先把U供电修出来再说

网友:
很多电压可能是挂在CPU之后 先吧CPU电压给修出来 在测量你刚刚那些

网友:
数据我是测出来了,但换那一只管或芯片,我却不知怎么动手吖!

网友:
没上CPU 测不了CPU供电的吧    上假负载测先

网友:
北桥坏了,一般是供电短路造成的

网友:
先修CPU供电.测供电上下管正常吗?不正常换管.再不行,PWM.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先修CPU供电

网友(2009-04-10):
"先修CPU供电.测供电上下管正常吗?不正常换管.再不行,PWM."
我想问一下:常用的管子是在什么地方买的?

网友:
先看看北桥是不是击穿了再检查别的

网友:
你得查一下CPU的电源管理芯片有无电压输入,及CPU座旁边的供电管有没有问题

网友:
看看板子后面的CPU针 有没虚焊的  我焊过。。

网友:
不开机首先查开机电路

网友:
先修开机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