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Y300主板问题

楼主(2009-03-08):
单位有台联想天逸Y300的本本,电源接口一直接触不太好。近日手痒将其拆解。发现其电源接口有一个脚脱焊。于是将其重新焊接。组装后毛病依然。怀疑未焊接到位,再次拆解将电源接口取下,发现三个脚中间的松动于是用302胶将其粘住,当时考虑此处基本无高温,新零件又不方便购买于是采用胶粘。然后将粘好后的电源接口重新焊接到主板上。结果组装后发现屏幕不亮了。电源指示灯亮,CPU风扇转,但是硬盘灯不亮,屏幕没反应。小弟想在这里请教下各位这种情况下应该如何查找原因。望给个思路。

原来是内存插错了,头一次知道本本的内存是有顺序的。不知道是这个主板特殊还是所有的本本都这样。把内存换个曹槽就解决了。

网友:
郁闷了,就真的没有人能帮帮小弟。给点提示也中啊

网友:
拆机再从装一下看看

网友:
后来又拆了一次把电池主板显示器连到一起跑了一下还是显示器不亮。但是电源指示灯都亮。

网友:
那就是故障扩大了,屏不亮的原因太多了,很难给你思路啊,尽量拿到专业维修点上去处理吧

网友:
看来我是被到家了 ,只能送修了吗?

网友:
外接显示器试试,上检测卡看跑码,擦拭内存。各种插头是否到位。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问题解决了 。是因为内存插错插槽了。郁闷了本本的内存是分插槽的吗?小弟以前是搞台式的。看来是经验有点欠缺。

网友:
Y300板子就爱出故障,莫名其妙的,不好整,找专业人弄吧?

网友:
那个烂机器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