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m2v

楼主(2009-03-08):
通上电,主板上的灯量,出发开关,风扇转了几下就停了,开始以为是12v短路来,用万用表量了量,不是,又看了看是不是usb口短路,也不是的。用镊子短接绿线和黑线,主板上也没有发热的元件。会是哪的问题?请帮帮忙。
华硕

网友:
量下别的供电有没短路

网友:
知道了 你说会不会是南桥坏的?

网友:
像这种情况主要考虑短路,测一下电源的各项对地数值。问一下,点了触发开关以后,风扇转一下就停,机器还自动再启吗?--我遇到多例自动再启的,发现与内存有关,仔细清理了一下内存槽、用橡皮擦试内存以保证内存的良好接触解决了不少问题,你看看吧。

网友:
是的。风扇转一下就停,还能在自动再启。 你说的办法我试一试,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