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工具的下场在线等。。。

楼主(2009-03-08):
我有一块映泰NF4 AM2主板,能加电,但加电以后点不亮。按住北桥能点亮,松开以后再开机死活不亮机,所以故障就是北桥“虚汗”。以前好几块都出现这样的情况拿到维修店以后经测是北桥“虚汗”造成的能加电点不亮,在这里提醒购买映泰主板的用户引起重视,那就是北桥虚汗。奈何本人现在没有BGA和热风枪,只能干瞪眼,不想花这个钱。所以在线等各位“牛人”帮助,除了BGA外还有什么办法给北桥加汗~~在这里先谢谢!

网友:
风检枪都没有,怎么搞的了

网友:
估计这种情况不外呼去保修(应该在保的)和花点钱(扩大内需)

网友:
没工具,又不想花钱。。。。
按着北桥用吧

网友:
在硕泰克风光的时代,我就极度讨厌这个品牌,爱爆电容!
现在我则极度讨厌映泰,名不符实、华而不实,即使吹得牛逼得t系列主板,也不过如此,别吹网上那些枪手吹得,这个牌子实在是一般!

网友:
不想花钱好象不太可能吧。在主板上打2个眼,在散热片上加杠杆吧,然后用螺丝固定。将就吧

王大修 -2 误导!

网友:
回复 网友A:

纯属误导!主板上什么地方可以打眼?打了洞主板就报废了!

网友:
看看...牛逼吹大啦!今天才知道映泰是热风枪吹出来的

网友:
哈哈哈哈,楼上几位不乏幽默

网友:
找个电炉,加焊吧,不过要先找个别的板子先试试!!

网友:
没有金钢钻不要搞瓷器活,送楼主几字,保内的找维销销返厂,保外的,找有BGA机的维修店加焊或换板
外带一句再名牌的板都有虚焊的问题

网友:
最近我发现,凡是上AM2CPU的主板,先压北桥,先考虑北桥,不然就会给它不稳定的现象给蒙蔽了,造成返修。

网友:
楼主可以找一块铁板或铝板最好是有强度的铝板,在铝板上面开一个和桥大小差不多的方孔,然后放在电炉上,加热,电炉最好是能调温的1500W足够了,把主板放在上面桥的位置对应方孔,然后加温抽支烟的功夫嘿嘿,加温同时用测温仪红外线的最好,没有的话想办法测,看到桥一会就。。。。。。。。。。总之温度一定掌握好要不桥就拜拜了!!!加焊后慢慢调节电炉温度下降,不能急了要不主板变形很大!

网友:
不想花钱好象不太可能吧。在主板上打2个眼,在散热片上加杠杆吧,然后用螺丝固定。将就吧
引用 网友A:

早试过,没用的

网友:
我的硕泰克主板,用了七年多了,二年前人家给它换内存时就说电容要爆了,可等到如今都还没爆,还在继续服役,真希望它早点爆掉!

网友:
给楼主参考下,我的加焊设: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highlight=5200
和13楼说的类似!!!

网友:
用煤炉加焊,我都修好几块了,温度自己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