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S芯片组常见问题求助

楼主(2009-03-08):
最近总接到SIS芯片组的主板,故障是复位灯几秒闪一下。测得各CPU 内存 时钟 桥各处的供电都正常。现在是无从下手。请有修复好过此故障的大师。讲解一下。IO为8705 FXS  SB694L

网友:
我今天也修到块跟你一模一样的板,故障现象也是一样的,按住南桥,能正常跑数,加焊南桥无效,由于是品牌机,找不到BIOS,最后无果,客户去走

网友:
更换IO8705 FXS  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情况可能刷BIOS也无效吧。难道真的就没有办法了吗?

网友:
量一下阻值看看有没有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