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天运M150D内存不自检求助谢谢

楼主(2009-03-08):
我这有一款神舟天运M150D机器 来的时候检测,诊断卡代码跑D3.D4内存不过,测供电时钟基本正常,怀疑是北桥(RG82855GMD),用返修台加焊一次,代码自检过,外接显示器时,时显时而不显,不稳定,把他拆了从做,第一次没点亮,按压北桥后点亮了,点开几次都比较正常,把机子简单装好后,进系统死,开机后内存不自检,怎么按压都一样,修了一天了,晕,求高手指点一下,这机子有什么通病,怎么往下修,谢谢

网友:
集成显卡的北桥,你上了这么多次台子,肯定是下不来了,建议你找块好的从做。这类北桥芯片上台子爱坏。温度控制在225左右,一看化珠就关BGA。

网友:
还是桥的问题吧

网友:
我今天早晨来了第一次开机又点亮了,可关了后又回到原来D3.D4 在开一次代码只跑D1.D2 了,郁闷啊,手上有这样的桥就好了,要是确定是北桥的问题的话,我今天就发货,卖个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