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S211W怪问题

楼主(2009-03-08):
今天接到客户一台七喜S211W的本子,待机电流表有0.01A,开机电源指示灯可以亮,不过电流表只升到0.03A,只有内存有2.5V,其它电压都没有.请各位高手指教指教

网友(2009-04-26):
同命相连了,这个本本七喜S221W待机电流0。01正常,按开机电流0。05A,3V5V正常,IO换过(供电正常),南桥换过(BTN正常),没有用!快晕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