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板通病!```未解决!急

楼主(2009-03-08):
ASUS P4P800-VM开机无显示,刷写BIOS后可以开机了,但提示错误!键盘无反应,
提示:Chassis intruded! Fatal Error...System Halted.
BIOS写过,IO换过,都不关事!
遇到很多ASUS板的这个问题,无从下手!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通病

网友:
先把Chassis跳线跳上,不行就去掉与Chassis 条线中间排针相连的三级管,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呵呵```多谢老板
解决拉

网友:
我的也搞定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