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没见过的故障

楼主(2009-03-08):
手里拿了一块V星的主板,客户说有3个月没用了,我点了下。档内存,跑CC,DE。。。。。它是双通道的板子。。。量供电发现:DDR的2。5V不正常,为3。3V。。。。基准电压时而0.6V。。时而1.3V。。。SDR的电压是2。5V。。。在我把供电的MOS管全换了,83697HF也换了,甚至MS-5也换了。。。故障依旧。。。。手里没有编程器。。想刷固件,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没有找对管子吧。。。出现2.5为3.3我今天就遇到了。。。给DDR供电的管子由3.3电源插座加到管子D级
管子击穿。。。。3.3直接加到了DDR上

网友:
看看控制芯片。

网友:
我也有一块不过是磐英的主板.也是直上3.3V的.你查内存的三极管和北桥的l边基准电压

网友:
应该是有个电源芯片的,9173之类的

网友(2010-11-11):
看看有没有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