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者321低音单元有恒定嗡嗡电流声

楼主(2009-03-08):
漫步者321低音单元嗡嗡电流声,音量调到最小和最大嗡嗡电流声都有
我换了4558p 和滤波大电容和和管低音部分的tda2030a,都不行啊,我调节音量时
感觉电位器没有噪声阿,不像是电位器坏了阿,哪能是啥生毛病呢?我把低音电位器拆了有很响的嗡嗡声,同时管低音的tda2030烫的吓人,但是管高音的两个 utc20300a不是太烫,这个tda2030是我换的新的,请教高手来帮帮忙啊

网友:
是不是音频线接地不良引起的,还有,是不是音源有问题?

网友:
刚才我把低音部分接地的47uF和10uF的电容换了也还是照旧嗡嗡响,到底是哪里能出来这个声音呢,
难道真的是电位器坏了?

网友:
一种可能是接地不好,或者是滤波不好

网友:
声音像是 滤波不全   能换的电容换了试   电位器 也可以换了试   音频线 插头 检查下接地是否良好  不换不知道

网友:
看电位器接地脚有没有虚焊 还有就是可以换个插座试试

网友:
你把电位器拆了呢,这样看他还有没有嗡嗡的声音

网友:
是电流的声音吗?检查音频线··

网友:
接地不良吧

网友:
那是电流声音,看看接地。

网友:
没有一个高手来回答阿,我把低音喇叭接到高音上,还是响,但是俩个高音喇叭不响,难道低音喇叭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