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i mobility x1600 windows下花屏!安全模式不花!

楼主(2009-03-08):
ati mobility x1600 windows下花屏!安全模式不花!
很久以前的本本的,i945pm的主板芯片组,ati mobility x1600 256M显卡!最近花屏了!
症状是:长时间关机冷却后,外接电源开机!能正常的显示品牌logo!vista启动画面,到欢迎使用界面时候花屏,满屏彩色的小方块!!有登陆音!然后死机!!电脑自动重启! 然后什么也看不到!就一直那样!
同样长时间关机冷却后,外接电源开机!进入bios,等候预热时间,大概5分钟的样子,重启电脑,一切正常!
同样长时间关机冷却后,外接电源开机!进入安全模式,一切正常!
同样长时间关机冷却后,不外接电源,用电池开机!一切正常!电池用完后,接通电源,一切正常!
在正常的使用windows的时候,有时候会花屏,闪屏,但是关闭屏幕,然后再开启屏幕,这样就正常了,但是有时候屏幕直接就黑了,可以听到音乐还在播放,大约5秒,出现卡壳的声音,死机!自动重启,然后什么也看不到!就一直那样!
请问老大,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啊,显卡还有救不!请诸位不吝赐教!感谢感谢!!

网友:
排除驱动问题的话,就是显卡虚焊了。

网友:
加焊下 gpu  应该会  ok的  不过看你的  技术 没把握 送修

网友:
从基本维修步骤入手,查外关有无不良的件还有供电正常否,然后就是BIOS G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