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普平屏幕上部长,下部短能够满屏显示

楼主(2009-03-08):
显示器左下脚写着,宏图三胞HISAP,17普平,感觉上半部的字,比下半部的字长,别的到都正常,觉得应该是场电路的问题,但是不知道该从什么地方下手,,
显示器

网友:
查有没有场电路电容坏的.

网友:
看一下工厂模式里有没有调场S型的.如果调不正常.就检修场输出电路.

网友:
进入工厂模式把场线性调一下就好。

网友:
我先是换了个场锯齿波电容,没什么效果,就进了工厂模式,调的S线性,现以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