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自动复位

楼主(2009-03-08):
硕泰克845主板,上cpu能正常显示。但维持不了10几秒,主板自动重启。那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

网友:
应该是散热问题吧。或者有芯片假焊,热胀冷缩

网友:
我也曾经修过此种板,也是快进系统前自动重启,搞了几天都没搞好,用排除法后确定是主板的问题,劝客户换了一块主板,那块板也被客户拿走了,所以也没机会研究了。

网友:
请问是反复重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