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945PL-S3E主板内存跑一半复位灯亮。

楼主(2009-03-08):
技嘉 GA-945PL-S3E主板内存跑一半就没复位。有时候一开机就没复位。
查了下了内存没电压,看到内存供电旁边的两个电容暴了换掉还是一样的现象。测内存供电管控制脚的电压是 0。12 输出电压是 0。6 跑线路控制脚是由6520出来的。测6520的供电有5V。。。换掉6520现象还是一样。。。   最奇怪的是有时候测试卡能够跑完数就是内存供电的两个管子很烫。。。

网友:
有可能是北桥坏了。

网友:
尝试加焊内存插槽旁330排阻,更换主供电场管。

网友:
有可能是北桥坏了。
可是我又没量到北桥那里有什么不正常的。

网友:
北桥供电管,技嘉的板是一定要查这个的,叫你查管,不是查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查到什么问题。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