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短接绿线和地线风扇会抖动一下

楼主(2009-03-08):
长城电源,短接绿线和地线风扇会抖动一下,测量494块4脚是4V,电源保护了。换过所有的滤波电容,3.3V 5V 12V的整流管,494块 339块,仍没排除故障。请各路大侠支招。
长城
电源

网友:
换电源 一个破电源 鼓捣半天 不值得

网友:
查一下431电路吧。

网友:
故障你都查得差不多了,你查各路输出对地短路了吗

网友:
12 V这边短路,保护了。。查12这边有没有哪个地方短路!!

网友:
问题已解决修好了,是功率因数校正变压器-12V线圈与+5V整流二极管螺钉短路,这是出厂整流二极管散热片安装歪了一点,造成相互接触,日久漆包线磨破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