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花屏问题求助

楼主(2009-03-08):
屏幕出现花屏,屏幕上出现很多小方块的点,很多,像天上的星星似的,朋友说很漂亮,呵呵。开玩笑
很奇怪的现象是插上电源线就会有花屏的现象,只用电池供电时屏幕显示没有任何问题,用的显卡是ATI M96的,显存是三星的。开始怀疑是显存方面的问题,但是显存的供电时Run电压,很稳定,应该和计算机的供电电压没有什么关系吧。现在不知道从何下手,请教高手给出建议

网友:
要么用示波器测测

网友:
有显卡先换显卡看看再

换换内存看看,

网友:
先从显存开始动手!
三星什么型号显存?

网友:
很奇怪的现象是插上电源线就会有花屏的现象,只用电池供电时屏幕显示没有任何问题,

你这提问里面包含了答案,可以从外置电源找问题。

网友:
可能是电源线对显示信号造成了干扰

网友:
外置电源降压或充电电路有干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