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M认出两个盘

楼主(2009-03-08):
我新买了个320G的硬盘,用DM分区时认出两个盘个305,一个8.4G.选大的分不了,显示错误.开始以为DM问题.换了几个版本都不行.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是不是DM不支持LBA48?
你用WINDOWS自己分区啊。

网友:
朋友,用diskgen分区就行了呀.

网友:
DM分区。。。。大容量的硬盘不能分区。。。。好多大容量的硬盘都不能分区。。。

楼上朋友说没错

网友(2009-06-05):
你先用DM分三个区,然后进系统把第三个分区删了重新分《第一个分30G,第二个分50G,剩下的分第三个》。及系统后鼠标右键单击《我的电脑》,出来一个画面,然后左键单击《管理》,然后又出来一个画面,在画面左边有一个《磁盘管理》,左键单击一下,然后右边个就出来一个图,用鼠标右键单击E盘,出来一个对话框,左键单击《删除逻辑驱动器》,然后把这个区重新分一下就行啦。

网友:
用diskgen不存在问题的~~~

网友:
我晕!换根线试下,应该能解决!

网友:
如果硬盘和光驱在分主从在一条IDE线,用DM分区,就会出这种问题的,这不是硬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