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800-X跑26不显

楼主(2009-03-08):
华硕P4P800-X拿来时是跑26不显。换显卡一样,查AGP供电正常。最后刷BIOS 不知为什么刷了后现在是跑C0了。版本换过N多个了。都一样。BIOS芯片SST49LF003A 编程器530U才在本论坛买的。

网友:
能跑26 BIOS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华硕P4P800-X这个型号的板都是这个问题的多,检测不过显卡.应该是北桥问题,而且在网上下的bios是刷不上的,我是刷不上不知道有谁可以刷?告诉一下怎么刷?

网友(2009-08-13):
用580U刷的时修要设置偏移量,软件会提示你的,我刷过好用

网友:
我有一块和楼主一样的板子,也是走26不亮,但有时候可以亮。BIOS找的一块一模一样的板刷的, 不过这板子是CPU座是BGA的,有没有可能是CPU座子影响(压过南北桥和座子),AGP槽有问题?,各电压没有发现异常。但是既然能走到26,CPU算是过了吧。实在是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