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N5X有时不开机通病求助

楼主(2009-03-08):
有时会出现开不开机的现象,风扇转,25台网吧机器都一样,问看是桥虚焊吗,看看坛子里有同样故障的吗

网友:
把风扇取下来压桥试下看是否跑码,如果不跑的话查开机电路看是否正常@

网友:
应该就是桥的问题
加焊可以解决的
AMD单桥的板子就这毛病都

网友:
哎,客户拿到我这2个板子,无论如何也不出毛病了

网友:
你轻轻摔打一下板子
如果故障出现的话
就在点两次,还那个故障你就拿手摁压一下桥片,应该就可以跑过而且正常亮,
你就可以放心的去焊桥了

网友:
是桥的问题,加焊就好啦

网友:
加焊吧,用手按桥试

网友(2009-09-12):
桥的事。我刚加焊好二块这样的板。

网友:
还是温度高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今天刚修了一块。是桥虚焯,把桥加焯就可以了。用测卡显50,4C。响一长三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