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谷核动力 K8-350P 启动风扇转一下就停了,不供电

楼主(2009-03-08):
鑫谷核动力 K8-350P 启动风扇转一下就停了,不供电,请问是哪里坏了,如何检查,请详细说明

网友:
回复 网友A:

12v电容,5v电容换了就好。也许电容容量没变,内阻值增大了

网友:
你短接绿线和黑线,看转不转,是不是安在主机箱里按一下开机键他转一下?说明白些

网友:
就是短接绿线和黑线,原来有空载保护,挂个光驱就开了,但是开关好几次才供电,断电后放几个小时在开又不容易开了

网友:
查5V保护,,,,,,,,,,,,,,,,,,,,,,,,,,,,,,,,,,,,,,,,,,,,,,,,

网友:
电容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楼主可以查查,辅助电源中,给主控芯片(TL494)供电那路中的滤波电容。应该是这个电容漏电大或者是容量变小,这个电容有问题就会出现,多次按开关电源才能启动。

网友:
一共有4个3300UF 12V的电容,昨天焊下来测了下,有一个电容坏了,换了个新的,好多了,每次开机只需要重新开一次就能开开了,其他电容都好的,不知道哪有问题了

网友:
有没有待机的5V电压?

如果有,基本上是里面的电容焊掉了。

鑫谷的做工还是可以的。但也有发现过几个焊电容的,在中间位置的,换了就好。

网友:
根据我的经验,多半是电容的问题,特别是故障现象与时间有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