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不定时自动切换电源电池,就像拔插了下电源一样

楼主(2009-03-08):
但用电池就就正常,想问下各位是什么问题
电池

网友:
换个电源,电源稳定性差

网友:
排除了电源的问题后,应该是隔离保护电路上的元件虚焊了,建意你用一个软泡沫垫着,将板子在泡沫上轻轻的摔一摔.应该可以有点意外的发现!

网友:
这是一个电阻坏了,就在电源接口跟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