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NC6220的机器解密问题

楼主(2009-03-08):
昨天接一台康柏NC6220的机器,经常出现开机密码,但有时不会出现。我想是不是它的主板上的密码芯片有问题,于是,今天一大早到公司将其拆了,寻找密码芯片,结果没找到。想请大家给个方法点拨小弟

网友:
刷个BIOS吧

网友:
加热 北桥 搞定。。看我贴子

网友:
密碼跟北橋有關嗎?
蠻好奇的~

网友:
现在还有没有提示密码芯片呢?

如果没有,刷个BIOS,估计是bios的问题引起的。

如果提示要输入,还是好好的找找密码芯片。

网友:
我认为跟北桥没什么关系。

网友:
楼主密码解掉了吗?

网友:
汉,客户等不及,第二天下午就取走了,到现在也没找到它的密码芯片是哪个

网友:
我知道 这种机那个insert smart card那个字样跟北桥有关,先加焊下北桥试试,不行就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