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预热台

楼主(2009-03-08):
那天看见张先生用咖啡卢做预热台,我想问一下,那种是电磁炉么?
要是电磁炉的话会不会损坏主板?谢谢

网友:
不是电磁炉,是炉丝加热的电炉把炉丝密封起来而已。

网友:
明白了,谢谢张先生,不过我还是想问一下,要是改用电磁炉的话,那么是否会损坏电脑上面的元件呢?
我说的是那种可控温的
谢谢

网友:
电磁炉是用不上的``主板上可没几块铁呢``

网友:
明白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