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卡跑50

楼主(2009-03-08):
今天拿来一台主机开机检测完CPU以后就卡住了键盘不管用插测试卡跑50

网友:
呵呵没敢动  手头上没工具
谢谢大家了

网友:
我也有一块MIS的板跑50,还没有解决。

网友:
不知道LZ的是什么主板,U座空焊的几率也比较高。把板子用力扳扳试试看。

网友:
我的是盈通的班子集成桥

网友:
我用手按了桥很烫

网友:
桥空焊了,加焊桥

网友:
桥脱焊压一下会有反应的

网友:
48M没有到南桥,会引起50档机,不要光看时钟48M发出来了,要把连接南桥和时钟的33欧电阻断开看是否南桥空焊。

网友:
我觉得先试下重新拖焊下

网友:
修过一块GIGA的跑50,是桥虚汗的,南桥过码,加焊桥最后OK

网友:
如果直接不走代码..开机50..集成桥多半是桥的问题.......可是楼主是显示后才档的50....这个要全板仔细检测下..有没掉件撞件的....桥后面的电阻坏了也有可能

网友:
北桥···虚焊加热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