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夜雨十三一个问题

楼主(2009-03-08):
今天在维修员专版看了夜雨十三的帖子,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77287-1-1.html,有个问题想问问版主,如果手上拿到一个修过的ST盘,不看SN的话怎样知道固件的效验?

如果是用PCI3000备份的固件,如何知道固件的效验值?

网友:
ST的盘固件通用性比较强
不一定非要原盘固件来修复

网友:
ST的盘完全不用管固件版本,一般只要ROM版本一样就可以直接做F级,比如把M14的3.06直接全换成M14的3.54。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的回答,不过还是没有搞清楚夜雨13所说的,效验值是怎么回事。希望13版主能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