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到一台HP NX6330笔记本开机进不了系统

楼主(2009-03-08):
今天接到一台HP NX6330笔记本开机进不了系统。BIOS 也进不去。用光驱做系统也做不了。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怎么没人。说话啊

网友:
死机。还是蓝屏呀。可能是桥问题。

网友:
你先有网克做一下
如果不行就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北桥的可能性大。

网友:
bios电池接触不良吧

网友:
干显示器,,,

网友:
把硬盘取下来,用GOHST给它做个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