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k9NVG ms-7298主板故障请求高手指点

楼主(2009-03-09):
有两块MSI的AMD平台的主板,现象是开机可以跑码。
一、(其中一块当50,有时当D0,但反复点重启开关,10次有两次又能跑完,进入COMS设置,当按F10保存,就死机了,点重启开关无反应,完全死了,但屏幕上显示的英文还在显示。有点怪)
二、另一块当45。

本人菜鸟一只,在论坛上找了好久,都没找到与之相关的资料(也许是因为不会搜索的原因)。希望大家帮忙支支招,我想这应该是MSI的通病吧。

网友:
以经确认不是BIOS的原故。找了一块好的,把BIOS放进去,同样的故障,把块板的BIOS放好板上,好板通过。可能桥空了。

网友:
又有新消息了,以为是桥空了,用尽了力气按下去,但没有结果。就把板子扳弯了拭,有反应了,开始跑码了。是U座有问题,还没加焊座的经验,到处看看,搜搜这方面的资料再说。呵呵。

网友:
这个故障就是桥空焊,需要加热才可以。用手是按不过来的。

网友:
AMD平台的板子先把桥加焊后再试吧

网友:
最终搞定了一块,跑50的加焊北桥后正常了。跑45的没找到原因,加焊北桥好几次都无果。
谢谢各位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