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松香水

楼主(2009-03-09):
各位朋友:
我想自制松香水,又不知道需要什么材料,配方,怎么办?希望网上朋友不吝赐教.谢谢!(最好带着比例).

网友:
到化工商店买无水乙醇,也就是高纯度的酒精,不要买工业酒精,那个水份太多而且杂质也很多,气味也不好闻。买回来后用一小瓶子倒入大半瓶无水乙醇,把松香块放进去,当然如果你有时间,也可以把松香块弄成松香粉。这样溶解的速度更快。配比不重要,你只要隔段时间就观察一下,如果松香不再溶解,就配好了。

网友:
正好要用这东西
谢谢

网友:
这东西能用来干什么那??

网友:
我昨天自己配了,只买到了75%的医用酒精,配着松香弄的,听说是一比一的比例,我弄的酒精比松香多,所以助焊接效果有点不好。

松香弄成粉末状,溶化之后是乳白色,

不知道别人做的是啥 颜色 ,啥效果。

网友:
楼上的朋友,酒精多了也不要紧,开盖多放几天就好了,酒精自己就挥发了,

网友:
我也是用的医用酒精 75%的 配好了之后是橙色的
这东西使用上有啥说法没 注意事项啥的 望赐教

网友:
所有助焊剂使用是要注意: 有污染,过量长期吸入会有后患。

网友:
这东西用医用酒精是不行的。酒精里有水,不知道对焊接有什么影响。我用的是无水酒精,纯度是99.9%。松香水配好后,颜色就和松香一个样,很透明。瓶子低部有白色杂物沉淀。
至于有什么用,我是用来做助焊剂用。补焊BGA也用。首先把松香水注入BGA底部,然后把炉子打开,温度调到八十度左右预热使酒精挥发。等松香水很稠并且不再大量冒气泡时就可以升高温度加焊了。
要说明的是,松香水或是松香在焊接时会有气泡产生,不建议大家用来焊BGA,虽然我自己经常用。
另外7楼的维修公司,医用酒精挥发后只剩下水了。

网友:
受教了.酒精可以用香焦水代换吗??????

网友:
难怪,我以前是用医用酒精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代用,天那水也可以的

网友:
理论值 酒精:松香 3:1
最好不要用其他东西,无水酒精基本上算是无毒的,一定要买那种分析纯的,7、8块钱一瓶,松香嘛在油漆店买十几块钱一公斤,回来取适量用硬塑料袋包起来,用铁榔头一顿扁就成松香粉了,放在单独一玻璃瓶里面,然后把酒精加进去,加多少先用上面那比例吧,以后根据情况加减酒精就OK了,自己做一瓶要用N长时间,我自己的感觉是用来用去还有那么多,累人呀,

焊接这玩意,能有开放的环境最好,有毒的玩意,要注意自己身体,干完活一定要洗手,多洗几次,严格按照医院洗手的方法。

最后教你一窃门,选松香一定要选透明度高的,JS那里都是成蛇皮口袋装的,一定自己选。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是金黄色的,有点像啤酒,你那是不是含水的原因,我用的无水酒精

网友:
自制松香水还有一招:准备两个易拉罐,全部剪去上部分,一个装上无水酒精,离火种远点,另一个装散碎的松香放在煤气灶上加热,火调小点,看到松香化成水状马上倒入装无水酒精的那个罐,等到温度是室温时再倒入可以密封的玻璃瓶,自制松香水的浓度可以自己选择。

网友:
我这做成的颜色不对,使用效果也不好。
估计可能是酒精的问题 ,药店里能买到的最高纯度是95%的。

网友(2009-05-19):
谢谢,改天做一瓶用。

网友:
17#楼的东方,去化工店里买99.9%的,95%含水多的不好用,还对焊接和板子不好,松香水它是由松香、酒精、三乙醇胺配制而成的液体助焊剂。它们的比例为10:39:1
我试过三比一四比一(体积比,三或四份份酒精一份松香)都能正常用,浓度低点还好,不会粘粘的。

网友:
正好要用这东西

网友(2009-08-29):
我想问一下不知道松节油可不可以代起松香水??

网友:
我用百分99.9的无水酒精加松香,觉得浓度小了,就再加松香,直到满意为止,颜色 橙黄

网友:
是个不错的提意,改天我也弄一瓶!

网友:
松节油就是松香吧

网友:
要用这东西谢谢分享!

网友:
俺做那是黄色的 跟啤酒一个颜色 不知道是不是也跟啤酒一样 喝了会醉

网友:
酒精要高纯度的,不能含水,制作的松香水不能用来焊接BGA.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松香有毒吗?那个味道感觉还很好闻啊。。。

网友:
三乙醇胺,主要用来干什么啊,我就是松香、酒精装在喷墨打印机的加液瓶里,效果不错。

网友:
95%医用酒精,3.75元/瓶,九州通医药公司,我下买了十瓶,药棉12元一大包,够用一两年了

网友:
加入三乙醇胺效果更好。

网友:
这东西对男人性功能有没有副作用

网友:
呵呵 又长了一样见识

网友:
这东西对男人性功能有没有副作用
引用 网友C:

用小白鼠测试一下~

网友:
有时间弄一下试哈

网友(2009-09-30):
我以前用的是焊油,感觉不是太好用。后来我加松香在里面了,现在感觉还好用的

网友:
大家可以试一下,应该不会比用酒精差吧

网友:
都什么年代了,还用松香水?市面上有多种成品助焊剂效果远超DIY的松香水,为什么不用呢?

网友:
同意2楼的~~~~~~~~~~~~~~~~~~~~~~~~~

网友:
开盖几天可能就剩下水和松香了,本来就是75%的医用酒精

网友:
谢谢各位指点,我也做点试试

网友:
我们这里的无水酒精竟然十五块,真是太黑了。我还不如去买助焊剂

网友:
我今天根据二楼的哥们赐教,在医药超市买了瓶95%的酒精,在电子商店里买了些松香,将松香研磨成面后灌入酒精瓶里,不到40分钟全部溶解,颜色如同松香色,现在就缺实践了。

网友:
从来没来过这个版块  今天来了来了朋友们的建义很不错   收获

网友:
论坛上这种贴子很多了。

网友:
我想问下,能不能用洒精+香焦水来配???!!

香焦水一般用于漆的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