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 NC6230 内存BO 掉电

楼主(2009-03-09):
昨天修一太HP NC6230 自动开机 诊断卡能看到走到BO 然后就掉电  过4秒 自动开机 走到B0 又掉电 反复循环 不插CPU不掉电 电流0.9A 插上0.8A  加焊过BIOS  SMSC IO 也不行
经测量:CPU:0.9V  讯2
        显卡:1.16V   1.82V   1.48V ATI X300
            内存:1.82V    0.9V DDR2
            北桥:915PM:1.06V  1.46V  1.83V
            南桥:82801FBM  1.5V  好像低 我记得南桥的好像是1.8
现在不知道是哪的问题了 初步判断是北桥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思路 急 ~~~谢谢

网友:
没人知道么?55

网友:
HP的机器不接CMOS电池大部分都会自动开机,另外开机后电流的跳变是什么样的

网友:
遇到过NC4010 检测到内存掉电反复重启动 BIOS问题。

网友:
我以前修过是南桥问体,你掉电时电压是0.02吗

网友:
反复重启先刷 bios再说

网友:
谢谢啊 还有想问一下 南桥1.5V电压正常吗

网友:
各个南桥1。5V电压正常!

网友:
换下北桥看下吧
B0应该是不跑内存

网友:
这个机器报废了 呵呵
我换过北桥以后 北桥掉个点 用万用表一量 有个阻值 使劲一扎 就是地
现在  板子 南桥短路 北桥短路 显卡短路 都摘下来以后 一插电大电流保护
南桥旁边的一个电容短路 用可调电源烧没有明显发烫 io旁电容短路 用电源烧没有明显发热
呵呵 估计是费了 换完北刚插电还好好的
第二次插电待机电流就大  PS51020 发热 这个好像是产生3V  5V的
我就没拔电源 就变成现在这样了 呵呵